[求助] skill怎么处理命令结果阻塞的情况

楼主(2025-09-20):
如题,就是我在使用skill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我有两个skill脚本需要运行,我想集合到一个脚本运行,写了一个总成的skill脚本3
load("/path1/skill1")

load("/path1/skill2")
问题是如果直接运行skill3会出问题,如果单独先load("/path1/skill1")结束后再load("/path1/skill2")就能正常运行,分析了一下,skill1脚本中有一个打开界面的操作,skill2需要在这个界面打开后才能正常执行,但是skill3会在skill2运行结束后才执行skill1脚本中打开界面的操作,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呀。

网友A:
在skill1的的主函数执行完成后,在你需要的界面没有关闭情况下,做个判断或者打开界面的操作后再执行skill2的主函数

网友B:
SKILL1打开的界面是什么?如果是个自己设计的Form,那么把需要在这个Form打开后执行的操作放到回调函数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ILL1打开的界面是什么?如果是个自己设计的Form,那么把需要在这个Form打开后执行的操作放到回调函数里。 ...

谢谢大佬的回复,skill1是ddsServOpen("em_skill" "test1" "" "edit" "nil"),打开的是下面的界面(在服务器上截不了图有点糊抱歉),我的操作主要是想用脚本打开layout的那个界面,因为后续的skill脚本需要在版图界面打开的情况下运行
然后skill2是hiFormDone(deOpenForm)加上我需要运行的脚本,上面那行运行完输入这行就能够正常打开版图界面了,放到回调函数里面是

procedure(callback(a)
ddsServOpen("em_skill" "test1" "" "edit" "nil")
)

procedure(callback_b(a)
callback(1)
hiFormDone(deOpenForm)
)
callback_b(1)

这样吗,但是试了一下好像还是没能成功打开版图界面,查了一下日志分别运行两行代码显示
\i ddsServOpen("em_skill" "test1" "" "edit" "nil")
\t t
\p >
\p >
\i hiFormDone(deOpenForm)
\t t
\p >
如果一起运行的话是
\i ddsServOpen("em_skill" "test1" "" "edit" "nil")
\i hiFormDone(deOpenForm)
\t t
\p >
\e *Error* eval:unbound variable - deOpenForm
\p >
\p >
感觉这个界面要打开需要出现这个“\p >”,但是每次都是读完全部的代码执行,求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kill1的的主函数执行完成后,在你需要的界面没有关闭情况下,做个判断或者打开界面的操作后再执行skill2 ...

感谢大佬的回复,我尝试了一下使用hiIsFormDisplayed()函数进行判断

代码如下
ddsServOpen("em_skill" "test1" "" "edit" "nil")
when(hiIsFormDisplayed(deOpenForm)
hiFormDone(deOpenForm)
)
结果返回一个t和一个nil,说明ddsServOpen("em_skill" "test1" "" "edit" "nil")成功运行了,但是没有打开form,hiIsFormDisplayed(deOpenForm)返回了nil,在这些运行完后才弹出了form窗口,这时我用hiIsFormDisplayed(deOpenForm)就能返回t了,说明它还是存在代码全部运行完后才能弹出form,我想了一下如果能让skill在运行完ddsServOpen("em_skill" "test1" "" "edit" "nil")先进行终止,然后再继续运行可能可以解决,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回复,我尝试了一下使用hiIsFormDisplayed()函数进行判断

嗯呢,不知道你前面skill函数运行结果是什么,没法回答你。如果只是针对skill2的主函数,需要打开layout这个操作,可以考虑用deOpenCellView()这个函数,而且返回值是winid,也方便你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呢,不知道你前面skill函数运行结果是什么,没法回答你。如果只是针对skill2的主函数,需要打开layout ...

感谢大佬!我用deOpenCellView不知道为什么运行后面的脚本会出现p1 not found的情况,用了vxfiOpenLayout会报license的错误,刚刚改成了geOpen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回复,skill1是ddsServOpen("em_skill" "test1" "" "edit" "nil"),打开的是下面的界面(在服务 ...

这样的话,可以试试用hiRegTimer将SKILL2的内容延迟执行看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我用deOpenCellView不知道为什么运行后面的脚本会出现p1 not found的情况,用了vxfiOpenLayout ...

你们服务器没装voltus-fi,所以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可以试试用hiRegTimer将SKILL2的内容延迟执行看行不行

谢谢大佬,试了一下好像也不行,之前也有试过用sleep()函数做延迟,可能就是只能在所有代码运行结束的最后才能响应打开这个form的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服务器没装voltus-fi,所以报错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