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想问问DUM管直接连线好还是铺一层M1比较好,第二种会不会影响匹配精度

楼主(2025-09-21):
(图片)

网友:
这么大块m1,不会跟旁边gate上那块m1有space问题吗

网友:
建议是连线

网友:
Dummy管的源/漏极本身是孤立的,如果不连接大块金属,它们的寄生电容会更小。

网友:
图1可以的

网友:
如果金属层次不够可以第二种,补强电源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