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reference buffer 求助

楼主(2025-09-21):
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目前需要做一个10bit,100 MHz的 SAR ADC,想在片上集成一个reference buffer,目前想采用FVF buffer LDO,想请问这种结构可行吗,如果可以的话FVF Loop的单位增益带宽和增益应该怎么设计呢,结构图如下

网友A:
可行,但是vldo与vline的关系,小与一个vgs,即压降差很小。环路增益20dB-30dB即可,带宽200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但是vldo与vline的关系,小与一个vgs,即压降差很小。环路增益20dB-30dB即可,带宽200M以上 ...

好的谢谢大佬,目前仿真中遇到几个问题,想继续请教一下您
(1) 想请问一下这个200 MHz的带宽应该是怎么估计出来的呢
(2)这种结构的压差确实很小,我尝试在FVF环路中加入一个源随器来保证各个管子都处在饱和状态,并且加入iprobe进行环路仿真,仿真出来的环路带宽如图,但是将这个带入100 MHz的SAR ADC中,CDAC建立过程感觉并没有完全建立,想请教一下应该怎么调整

电路结构

电路结构

环路带宽

环路带宽

SAR ADC建立过程

SAR ADC建立过程

网友B:
请问图片出自哪篇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图片出自哪篇论文?

Flipped Voltage Follower Based Low Dropout (LDO) Voltage Regulators: A Tutorial Overview

网友C:
好奇問一下, 這個電路遇到的問題解決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問一下, 這個電路遇到的問題解決了嗎?

暂时还没有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