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ermap重映射drc不识别问题。

楼主(2025-09-21):
背景:工艺厂只提供了11M的sealring模板(gds文件),但现在芯片厂班车是8M。11M和8M的最后两层都是8x厚金属。

需求:需要在导入gds的时候通过修改layermap,将11M的中间层1x金属删掉,将最后2层8x厚金属M10、M11映射回M7、M8。为8M设计提供sealring。

问题:gds导入后layout预览正常,且GDS number正确。但drc还是将ME7和ME8识别成了1x金属。双击drc报错定位到的也是某个1x金属的位置。请问这类问题有大佬知道解决办法嘛?

drc将8x金属按1x金属对待

drc将8x金属按1x金属对待

楼主:
补充一条:把gds导出再导入,ME8从8M的8x金属又变回11M的1x金属了

网友A:
rule option 相关的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le option 相关的看一看

点开drc里面去看里面的option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