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ng amplifier 如何进行ac仿真phase margin

楼主(2025-09-22):
请问ring amplifier要如何进行ac仿真出开环增益和相位裕度,看到论文中有给仿真结果如图。
因为ring amplifier是用在switched capacitor电路中,我现在是在负载端加了一个电容等效cs和cfb,但是仿真出来相位裕度和论文还是差不少。看到有些报告用pss仿真。有没有做过的大佬指教下,谢谢!

网友A:
我是用tran+stb仿的,可以在tran -> options -> output -> actimes -> acnames里设置,actimes填想看开环增益和相位裕度的时间,acnames填stb。

网友B:
楼上的方法是可行的,另外也可以tran仿真里面选择Save Final Op Pt,即保存瞬态结束后的工作点。然后stb或者ac里勾选prevoppoint,这样就能在tran跑完的工作点上跑稳定性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tran+stb仿的,可以在tran -> options -> output -> actimes -> acnames里设置,actimes填想看开环增 ...

谢谢大佬!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我仿真用的是这个电路,发现反馈电容cfb对结果有影响,会仿真出来这种波形,我理解是因为iprobe器件隔交流的作用。请问你这块时怎么处理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方法是可行的,另外也可以tran仿真里面选择Save Final Op Pt,即保存瞬态结束后的工作点。然后stb或 ...

感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我仿真用的是这个电路,发现反馈电容cfb对结果有影响,会仿真出来这种波形 ...

iprobe应该是不会影响stb的结果的,我感觉这个就是正常的环路增益和相位图,低频的时候因为电容反馈的原因所以会掉。高频就是正常的极点造成的。如果只关心相位裕度变化的话低频这个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robe应该是不会影响stb的结果的,我感觉这个就是正常的环路增益和相位图,低频的时候因为电容反馈的原 ...

嗯嗯谢谢!我今天和phd讨论时他也是这么认为的。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