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准源后接环形振荡器瞬态产生振荡

楼主(2025-09-22):
如图,图1是带隙基准源,单独对它进行瞬态仿真的时候是不震荡的,但是后接环形振荡器的话就会产生振荡,请问这是为什么,求求大佬救救孩子吧/(ㄒoㄒ)/~~

网友A:
振荡器工作起来了,BG输出接过去,耦合点信号进来不挺正常的嘛。加点电容压压就可以了,ring需要的是零温电流,你拉个bg电压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荡器工作起来了,BG输出接过去,耦合点信号进来不挺正常的嘛。加点电容压压就可以了,ring需要的是零温电 ...

您好,振荡器的延时单元我是照着论文里这个结构搭的,BG产生的电压是用来给这个结构提供偏置电压Vc和V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振荡器的延时单元我是照着论文里这个结构搭的,BG产生的电压是用来给这个结构提供偏置电压Vc和Vb
...

瞎搞,把BG换成constant Gm电流源(用电阻去调节温漂),电压偏置全部改成电流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搞,把BG换成constant Gm电流源(用电阻去调节温漂),电压偏置全部改成电流偏置。
...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其次我想问问电压偏置改成电流偏置的话,那Vb和Vc该怎么办?我现在用的这个BG就是用电阻去调节温漂,然后产生零温度系数的电流,最后得到零温度系数电压。

最后想问的是为什么要改成电流偏置?
BG如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其次我想问问电压偏置改成电流偏置的话,那Vb和Vc该怎么办?我现在用的这个BG就是用电 ...

BG输出的是零温电压,但是给到Ring的尾电流源怎么可能还是零温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输出的是零温电压,但是给到Ring的尾电流源怎么可能还是零温电流呢?

请问您说的是图上标注的那里要产生零温电流吗?实在抱歉,不太明白您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振荡器的延时单元我是照着论文里这个结构搭的,BG产生的电压是用来给这个结构提供偏置电压Vc和Vb
...

你好,尾电流源偏置电压如果通过BG得到的基准电压分压来给,你如何确定尾电流源的电流值?温度和工艺角一变,你这尾电流源也会跟着变化(取决于器件W/L),也就是说这种偏置的方法无法确定延时单元的工作电流,因此延时单元的性能受PVT影响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尾电流源偏置电压如果通过BG得到的基准电压分压来给,你如何确定尾电流源的电流值?温度和工艺角一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换成电流偏置的话我能想到的就是通过电流镜将基准电流复制到尾电流管中,这个方法可行吗?或者您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换成电流偏置的话我能想到的就是通过电流镜将基准电流复制到尾电流管中,这个方法可行 ...

可行,基本上都是这样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行,基本上都是这样实现的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