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运放/比较器的offset,温度越高offset越大

楼主(2025-09-22):
如题,小弟在仿真最简单的pmos输入对管的五管OTA和比较器时,都会发现offset会随着温度变大而变大。但我plot了nmos的gm变化和pmos的gm变化,发现nmos的gm随温度的变化比pmos要大,根据offset的计算公式,最终offset应该变小才对,这是什么原因呢?另外,很多运放都喜欢用PTAT电流,温度高的时候电流变大,补偿一点offset随温度变大而变大的影响,这个offset随温度变化的趋势应该是对的,但想不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
失调主要来自阈值电压失配,阈值电压的失配系数在你的工艺里跟温度的关系有么

网友A:
温度高了之后,输入级的gmoverid减少了,意味着对其余项失配的抑制能力变弱了,总失配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了之后,输入级的gmoverid减少了,意味着对其余项失配的抑制能力变弱了,总失配会增加。 ...

但是电流镜的gm也变小了耶,而且我看过高温下nmos电流镜的gm变化更大,电流镜失配带来的影响最终折算到输入端应该是变小了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电流镜的gm也变小了耶,而且我看过高温下nmos电流镜的gm变化更大,电流镜失配带来的影响最终折算到输 ...

这里的其余项也有β的失配,具体可以看sansen第十五章的1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