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功率管

楼主(2025-09-22):
请问同步BUCK在上下管都关断时间内,下管体二极管导通出现的负压,为什么会存在引起Latch up的风险,该如何理解呢
对应的体diode应该是图中的D3嘛

网友:
体二极管是图中的D3、应该是有源区、衬底、NW形成的npn会导通引起Latch_up风险。ISO和Drain端不是接在一起吗,接了应该不会有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工艺?

网友:
Smic bcd ??
下管 nmos 到流 地流去 输出端吗??  ,
nmos  OFF   s=0  drain = 负压 电流透过 body diode 方式到流,

如图d3  , psub =0v drain 负压?

有些chip 外面会多 萧特基 di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