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 读取psf仿真波形慢

楼主(2025-09-22):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集中存储netapp c60(全闪盘属于NFS协议)IC618  混仿数据10-40G不等在调了仿真结果的时候卡顿至应用崩溃,后台查看读取数据速度为20-30MB/s,仿真存储格式为psf。

网友A:
NFS使用v3挂载试试

网友B:
不会把,就算是全千兆的HDD普通服务器也的有80-120M/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把,就算是全千兆的HDD普通服务器也的有80-120M/s吧

这个是真事啊,每天还在不停的在排查问题。

楼主:
用的是viva调取波形数据,数据大小有几十G至几百G不等,都会出现上述问题。netappC60 官方标配nvidia交换机,客户端ic618至ic231 混仿类型数据格式psf,用viva调取就慢后台查看读取速度为20-40MB/s ,在自建的NFS上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NFS使用v3挂载试试

V3/V4都试过也不可以。

网友:
换成psfxl试试呢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C家的viva是不是性能不好,因在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viva在调取波形数据是以单线程的方式给存储协议,是否和这个有关。如果找c家反馈也是不知道能不能帮助排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C家的viva是不是性能不好,因在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viva在调取波形数据是以单线程的方式给存 ...

是不是文件系统的问题哦

楼主:
下午重新做个系统把应用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重新做个系统把应用重新安装试试

关注,debug 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