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求助

楼主(2025-09-22):
请问下面红框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V1<V_BGR
右下那顆NMOS 驅動能力弱,會漏電
INV輸入不是最高電位(if 0.7vdd)
透過回受PMOS充滿加速

通靈到的,講錯可鞭

楼主:
V1<VBGR,右下NMOS工作在截止区,为啥会漏电呢

楼主:
请问为啥右下NMOS驱动能力弱,是有什么特殊考虑吗,在比较器设计的时候

网友:
锁存吧。比较器后面都要接锁存的,不然比较器两个输入相当的时候,因为输入有噪声或抖动,没锁存的话输出就会高低乱摆,漏电严重
虽然这个锁存不规范,只有一管子回来,但多少也有点作用。

网友:
防止输出反相器漏电的,V1 ≈ Vbgr 中间态,反相器额外漏电。

网友:
加速该节点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