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的via rule问题

楼主(2025-09-22):
请问各位大佬,我在使用innovus做power plan时,发现工具自动连接两根net打的via不是我想要的via,比如addRing后,metal4与metal3之间的via的名字我在LEF里找不到,例如viacell为WT_0_1,但是我在LEF里只能找到WT_0,请问该如何给工具定义我想要的via(在做power plan期间),简单点说就是LEF里有很多VIA,VIA2这层我只想用LEF里的W2_H和W2_T,该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ViaGenMode -viarule_preference *****

大佬 我该用什么命令去定义viarule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 我该用什么命令去定义viarule呢

就是你说的LEF名字W2_H W2_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说的LEF名字W2_H W2_T

大佬,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用了这个命令,setViaGenMode -viarule_preference W2_H , 发现工具只打了一个孔,比如某处可以将via的array_size做成{15 15},但是工具只画了{1 1} ,并且所有只要是W2_H的孔都是一个,请问还需要设置什么option吗

网友(2025-11-03):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用了这个命令,setViaGenMode -viarule_preference W2_H , 发现工具只打了 ...

听起来你应该用add_via_definition -row_col {15 15}去做一个新的via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