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折叠共源共栅哪个画法是正确的?

楼主(2025-09-22):
我感觉俩画法都可以

楼主:
我实际用的是上面的结构,仿真也没发现问题。领导认为上面结构有问题,我看了一下书上基本都是下面的结构。我先比较疑惑上面的结构有什么问题

楼主:
区别就是电流镜的位置不一样,其他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A:
上面的结构也有使用,但电流得是如图所示的3倍关系,不然会有压摆率问题。
因此是比较浪费电流的结构,一般不使用。
图出自《Huijsing_Operational Amplifiers Theory and Desig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结构也有使用,但电流得是如图所示的3倍关系,不然会有压摆率问题。
因此是比较浪费电流的结构,一般 ...

好细节,之前没注意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结构也有使用,但电流得是如图所示的3倍关系,不然会有压摆率问题。
因此是比较浪费电流的结构,一般 ...

为啥图一  主体部分不能是1B  2B

网友C:
Sansen教材PPT0731、07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结构也有使用,但电流得是如图所示的3倍关系,不然会有压摆率问题。
因此是比较浪费电流的结构,一般 ...

牛逼啊,细节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图一  主体部分不能是1B  2B

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page=1#pid11467277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nsen教材PPT0731、0732

Sansen书上讲的也是对的,上图的输入管漏端的小信号阻抗是不对称的,一个是1/gm,另一个是1/(gm*gmr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结构也有使用,但电流得是如图所示的3倍关系,不然会有压摆率问题。
因此是比较浪费电流的结构,一般 ...

楼主:
目前总结下来,上图的结构存在1.压摆率异常,需要增加电流保持正常的压摆率;2.输入管漏端小信号阻抗不同,存在非对称性,1端是1/gm,另一端是1/(gm*gm*ro),Sansen教材PPT0731、0732; 3.偏置电压少了一个(优势) ;4.输出适合接P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