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 Stream in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9-22):
各位大佬,业余人员在此求助关于Virtuoso Stream in GDS的问题:

1. 环境:虚拟机IC618_rf
2. GDS:由Gerber文件通过Klayout转换而来。
3. 目的:已有某Fab的PDK文件,希望对GDS文件进行DRC。
4. Stream in 设置:如图所示。
5. 问题:Translate时报错如下:
ERROR (XSTRM-166): Translation Failed - Parser: The 'XY' parameter of the 'BOUNDARY' record in the GDSII file '/home/IC/GDS/TV9-2_0-20250922-V0.GDS' contains an insufficient number of points '0' near the offset '2439398'. Expected at least '2' points.

对此问题一无所知一头雾水,请大佬救我~~~

网友A:
It seems that it is not legal GDS.
A PATH object is defined as a shape with 2 or more vertices and a width and endtype parameters.
In this case there is only one vertex defined. To create a path correctly, the Cadence layout tools need 2 points.
gds generated by the Klayout is representing something that is not representing real layout (I.D markers?, dots?)
There are various options to ignore bad data, but I think you may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original GDS has clean data before importing

网友B:
"Load ASCII Tech File"没填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 seems that it is not legal GDS.
A PATH object is defined as a shape with 2 or more vertices and a ...

但是同样的GDS文件在RHEL6_IC617里面是可以顺利导入的,只不过DRC版本不支持(要求calibre version 2018.4_51.44,实际 version 2015.2_36.27),还是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ad ASCII Tech File"没填写。

Tech File 和上面的Tech Library填一个就可以了吧?试过两个都填上了,问题还是有的。

网友C:
可以尝试一下,把你的GDS里面的"-"改成"_",是不是非法字符引起的。另外可以看看你的版图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别的不相关的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一下,把你的GDS里面的"-"改成"_",是不是非法字符引起的。另外可以看看你的版图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别 ...

文件名改简单试了一下,确定不是这个原因,-和_应改是合法的;图层都是必须的,可能如楼上那位兄弟说的gds文件从gerber文件转过来可能有些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 seems that it is not legal GDS.
A PATH object is defined as a shape with 2 or more vertices and a ...

从字面理解是gds中有一个boundary,但定义它的point一个都没有,是这意思吗?

楼主:
好像找到问题了,文件拖进虚拟机的时候丢失数据导致的,拖进去的文件明显变小了,通过共享文件夹复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