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AT偏置电路不稳定

楼主(2025-09-23):
有没有大佬复刻过ISSCC session9.4的capacitively degenerated dynamic amplifier。不加cascode用基础的偏置电路的话VCMP/VCMN是稳定的(reset&lification phase),加了之后VCMN,VCMP,VBP和VBNtransient simulation不稳定,而且reset phase的值也不对,还会随VCM变化...据说是因为cascode管子的gate没有设定电压,是floating的所以会被DA影响?加个VDC/memory cap就可以?而且因为ideal switch的存在,bias circuit的dc op和单独仿不一样...蹲大佬解答

ps:input pairs要偏置在亚阈值饱和;
Cc=100nF,Rc=1MOhms;
工艺16nm FinFET
reset time:0-31.25ns; amplification time:31.25ns-62.5ns fsample=16MHz

为了提高线性度,bias电流设为4uA
(differetial input设为0)
图上所有我都是直接用cadence扫的,没有提前计算,我现在怀疑bias circuit反馈增益大于1不稳定...关于计算的问题请大佬移步俺主页其他帖子!

网友A:
vbn,VBP完全floating 没有定义,这咋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n,VBP完全floating 没有定义,这咋工作?

啊我以为确定了电流之后他俩就也确定了呢...所以这不是完整的偏置电路吗》可是我看普通强反型Beta multiplier(自偏置基准)也长这样呀(就是在cascode pmos和cacode nmos中间多了两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n,VBP完全floating 没有定义,这咋工作?

难道就是那俩电阻设置了VBN和VBP,但那个PTAT偏置电路原理图没道理不画呀!

楼主:
???有什么问题吗,麻烦直说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难道就是那俩电阻设置了VBN和VBP,但那个PTAT偏置电路原理图没道理不画呀!

按照这个加了两个电阻果然就ok啦,本帖暂留在这!感谢各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