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formal lec怎样使用svf文件

楼主(2025-09-23):
请教大佬

本人用fc 生成的网表+lec跑formal,目前已经有了svf和svf.txt,怎样才能将svf或svf.txt在lec中执行,有什么命令可以将svf或svf.txt变成lec识别的文件吗?
谢谢。

网友:
有转换vsdc的

网友:
下面

(VSDC)Can LEC read setup information from synthesis log file or side file like S.pdf

(VSDC)vsdc2usetup.pdf

(VSDC)What is the recommended flow to handle sequential merge or cloning in Conformal.pdf

楼主:
感谢大佬,有svf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有svf的吗?

vsdc就是文本格式的svf,如果你是已经综合完的可以转换一下conformal读入dc产生的svf来辅助lec检查 | iLoveIC的IC技术圈专栏,svf是s家的数据格式,给c家的lec只能转换成文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dc就是文本格式的svf,如果你是已经综合完的可以转换一下conformal读入dc产生的svf来辅助lec检查 | iLo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