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模块内,DG层间距问题

楼主(2025-09-23):
请问在同一模块电路内,由于管子尺寸原因DG层需要保持间距,但未达到最小间距,这个时候可以在两个管子间画一部分DG层吗?还是需要把管子距离拉大?顺便求问DG层是什么层啊

网友:
可以按最小间距摆管子

网友:
DG层应该是电压相关的吧,(IO管和CORE管的区别)猜的,如果是相同电压的器件,就拉个大的DG覆盖就行,

网友:
DG可以后续手补

网友:
用DG拉个大框,我现在的工艺就是5V的管子有DG,1.8V的没有,这个应该是识别栅氧厚度的。

网友:
DG可以直接合并 是IO管子1.8V的mark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