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DDI231的问题

楼主(2025-09-23):
大佬们好,由于我的硕士课题是研究扇出型封装内部RDL结构的优化,所以我需要使用cadence 3D IC进行建模,然后导入HFSS进行仿真。

昨天我在EETOP上找到了DDI231的资源,一个是base文件,一个是hotfix文件,我用iscape安装之后,不知道怎么打开3D IC。
请教一下大家:使用iscape安装DDI231之后,是不是要配置许可证文件才能安装呢?如果是的话,又怎么配置呢?
多谢大家了

网友A:
安装目录下有个integrity_3dic的执行文件。大概的路径是:

./DDI231/INNOVUS231/bin/integrity_3dic

lic , patch , 变量设置 等等。查一下软件安装教程应该都能解决。

关注一波 Cadence integrity_3dic + HFSS的 Co Design,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目录下有个integrity_3dic的执行文件。大概的路径是:

./DDI231/INNOVUS231/bin/integrity_3dic

wx公众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