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65可变电容pvarll25使用问题

楼主(2025-09-23):
为什么我已加入这个器件仿真,就报告如下的错误,model应该是正确的,报告bsource
的编译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第一个报错的input.scs文件看一下533行呢?同一个器件定义了2次,按理说不应该。感觉应该屏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报错的input.scs文件看一下533行呢?同一个器件定义了2次,按理说不应该。感觉应该屏蔽一个。 ...

换成理想电容之后可以仿真了,但是这个重复定义的问题还是存在(记得gmin好像是一个控制仿真步长的参数?),感觉这个问题真挺怪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个乌龙...PDK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