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带隙准基上电时产生的过冲电压怎么改善?

楼主(2025-09-23):
基准源如图,我在调试基准源的时候发现产生的过冲电压很大,我想问产生过冲电压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改善啊?

我试着在运放的输出与vdd之间加了电容之后(延缓上电时间),过冲就消失了,请问为啥啊?

网友A:
这个上电速度不合理;3.3V至少100us。

网友B:
输出加个滤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电速度不合理;3.3V至少100us。

感谢您的回复!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说的上电速度为什么至少是100us啊?低于100us有什么缺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加个滤波就行了

谢谢您的回答!是在运放的输出还是基准源的输出接滤波啊?滤波是接一个电容就可以了吗?

还有我想问问为什么会产生过冲电压啊?/(ㄒoㄒ)/~~

网友A:
假如你的模块电源带片外稳压电容1uF,你算一下对稳压电容的充电在1us和100us内完成,平均电流的差别;
电流太大的危害我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的模块电源带片外稳压电容1uF,你算一下对稳压电容的充电在1us和100us内完成,平均电流的差别;
电流 ...

明白了!多谢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是在运放的输出还是基准源的输出接滤波啊?滤波是接一个电容就可以了吗?

还有我想问问为 ...

基准输出就行了,你过冲因为运放自偏执的启动之前不工作,导致启动电路拉上去,你环路还没建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输出就行了,你过冲因为运放自偏执的启动之前不工作,导致启动电路拉上去,你环路还没建立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