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新人求助-刚开始逆向电路的一些迷茫

楼主(2025-09-23):
请教各位前辈,我目前在一家芯片公司实习,主要是做逆向电路,目前主管给了一个电路,让我自己仿,但说实话有好多地方看不懂,而且总感觉自己拉扎维都没学的很明白就直接开始分析电路是一定会遇到问题的,但也知道没有学完的那一天,都是边做边学,但心里还是很迷茫,不清楚要怎么做才能看明白这个电路,请问各位前辈都是怎么从学校转变到到工业界的,可否传授一些经验,感激不尽!

网友A:
多读paper,海量的读

网友B:
问主管,没人带就野路子自己玩。每个元件删掉、调尺寸、改接法对比仿真,就大概能猜出来作用了。还可以从输入点注入个小信号进去,看信号怎么流动的。等等。

网友C:
咱们是不是在一个公司啊。

网友D:
是给了一个完整的芯片电路,还是部分电路?是纯模拟?是数模混合?

如果是完整的数模混合电路,可以按照这样一个宏观思路去把电路理顺:模拟部分,带隙基准,上电复位电路,OSC时钟震荡电路,数字部分供电电路;数字部分,先把寄存器结构摸清楚,然后从数据输入开始,一路理清楚到数据输出。很久没搞反向了,只能记得大概,可以看看本人博客看看有无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给了一个完整的芯片电路,还是部分电路?是纯模拟?是数模混合?

如果是完整的数模混合电路,可以按照这 ...

好的,感谢您!我稍后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咱们是不是在一个公司啊。

不清楚啊,网上披个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主管,没人带就野路子自己玩。每个元件删掉、调尺寸、改接法对比仿真,就大概能猜出来作用了。还可以从输 ...

请问前辈,针对实际的电路时,目前知道的是AC,DC,TRAN可能要看一下,但其他功能比如noise,pz,我有点摸不准什么时候要仿,什么时候不仿,这种一般是怎么判断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读paper,海量的读

谢谢前辈,我之前完全没有看过文献,比如IEEE上的全英文献之类的没怎么看过,就只看了国内的硕博论文,如果像这种情况,前辈请问您建议我从什么类型,什么模块的文章开始看起呢,摸不准自己要看什么(担心有点看不懂o(╥﹏╥)o),还有就是前辈你们是怎么知道哪些是经典文献一定要看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我之前完全没有看过文献,比如IEEE上的全英文献之类的没怎么看过,就只看了国内的硕博论文,如 ...

三圣经,JSSC,VLSI,你做电源就看电源,做PLL就看PLL,再细分下来一个领域也就几十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圣经,JSSC,VLSI,你做电源就看电源,做PLL就看PLL,再细分下来一个领域也就几十篇吧 ...

谢谢前辈,我之后找一些相关方向的论文研读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啊,网上披个甲

慢慢分析吧,不急。

网友:
公司主要做逆向? 那就先确定目标线路的类型,在IEEE 上找类似文章看结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