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RR曲线具体应该关注哪些内容

楼主(2025-09-23):
求问PSRR一般关注哪些指标呀  是主要看低频指标吗  还是根据带宽选择一些特定频率点的数值也同样重要

网友A:
需要根据应用场景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根据应用场景来判断

那一般都关注哪些内容呀?像特定频率点和DC处的PSRR值这种的  另外还想问问PSRR一般是看AC仿真结果还是Monte carlo结果多,因为看AC仿真的话没有失配,坐下来DC时的PSRR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一般都关注哪些内容呀?像特定频率点和DC处的PSRR值这种的  另外还想问问PSRR一般是看AC仿真结果还是Mo ...

PSRR一般没有必要用蒙特卡洛去解析吧。但是根据你的问题AC仿真和蒙特卡洛仿真貌似在二选一?难道AC不能仿蒙特卡洛?实际上是可以的啊。

还有,如上述所说PSRR关注哪个频段和你的具体应用相关。例如你的放大器带宽是1M,你应该不会去在意1G时候的PSRR,不是吗?

楼主(2025-10-25):
引用 网友A:
PSRR一般没有必要用蒙特卡洛去解析吧。但是根据你的问题AC仿真和蒙特卡洛仿真貌似在二选一?难道AC不能仿 ...

明白了 之前是按照何乐年书上直接输入接输出(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放大器),然后电源加AC看的,做下来低频PSRR有150dB左右,然后同样的仿真用蒙卡跑只有70-80dB,所以想说是不是因为蒙卡考虑了失配 所以PSRR一下子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