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Cascode次极点处寄生电容怎么求?

楼主(2025-09-23):
根据Sansen书中公式进行推导,该处寄生电容为输入管的cgd,偏置共源管的cdb和偏置共栅管的cgs三者之和。但在DC仿真的Print-DC Operating Points中打出的这三个电容之和非常小(几十fF),远远达不到stb仿真中所显示的次极点的位置(几百fF),然而通过改变偏置共栅管的跨导和或在该节点处加入大电容发现次极点确实会相应移动,证明次极点在这里......
所以是不是这个Print-DC Operating Points中的值并非所需要的?实际情况下各位大神都是如何估算该处的寄生电容的呢?

网友A:
输入管和偏置共源管的Cdd,偏置共栅管的Cgs之和,寄生电容计算没问题。但次极点未必在这里,看你的描述大概率在二极管连接的位置

网友:
补一张图片,次极点可能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管和偏置共源管的Cdd,偏置共栅管的Cgs之和,寄生电容计算没问题。但次极点未必在这里,看你的描述大概 ...

那个地方不是极点和二倍零点对消吗,我在波特图上没有看到后续的零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地方不是极点和二倍零点对消吗,我在波特图上没有看到后续的零点。 ...

为什么会对消,零极点频率都不一样,零点是极点频率的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对消,零极点频率都不一样,零点是极点频率的2倍

您好,正如您所说零点频率为极点2倍,那对相频特性应该没有太大影响,幅度下降2倍后也不再变化,现实是幅度和相位同时快速下降

楼主:
破案了......来源于反馈环路的电阻和输入管的栅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