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ew setup in innovus

楼主(2025-09-23):
请问,在innovus中,怎么让clock到达每个寄存器的时间不一样,也就是clock tree 不要平,每个寄存器参差不齐,错落有致。这样有益于power和一些其他要求。

网友A:
开useful skew呗。target skew设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useful skew呗。target skew设大一点

请问如何把这里的skew设置大一点?

网友:
可以自己垫一些buffer进去,看起来skew group不是很多。

网友(2025-11-04):
clock tree 不要平吗?     那应该关掉usefulskew 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