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t shifter cell的power ipn连接问题

楼主(2025-09-23):
求教,我的UPF中写了TOP  PD2两个不同电压的domain,TOP是顶层,PD2是包含设计中的一个模块,在TOP和PD2之间插入了level shifter cell,并且在PD2插入了power switch,配置如下:
supply net:VDD(顶层高压常开电源),VDDL(低压常开电源),VDDLS(PD2电压域的供电rail)
TOP (primary power: VDD, ground: VSS),
PD2 (primary power:VDDLS, ground:VSS),
power switch cell (input supply:VDDL, output supply:VDDLS),
set_level_shifter UP -domain PD2 -applies_to outputs -rule low_to_high -location parent
set_level_shifter DN -domain PD2 -applies_to inputs -rule high_to_low -location parent

在读入innovus之后,reportPowerDomain报告多出了internal_VDDL_VSS的domain,而且TOP和PD2之间的level shifter cell也无法将secondary power pin连到VDDL,而是去连VDDLS,这样的话level shifter cell就会随着VDDLS断电而被关掉,这样会有问题吗?请问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是我的upf写错了吗?

网友:
我提一点,就是level shift的location setting有问题,两种level shift应该放置在不同的domain.

网友:
PD2 模块里有power switch,那么就会有关断,所以ufp里面应该要描述 VDDL_VSS和VDDLS_VSS 2个domain,和对应的enable 条件;
另外top和PD2之间,除了 level shift 还应该有iso 。实际上工具在识别到upf同时有ls 和iso的需求时应该会插入els cell。
以上浅见,望有大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