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偏置Cascode

楼主(2025-09-23):
请教一下这种偏置方式的名字,或者相关的论文,不知的这四个管子应该分别处在什么工作状态

网友:
单偏置支路电流镜,孙楠教授的《现代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中的P41有讲。
除开P1中的M5是triode region,其余管子都处于饱和区。仿真结果也可以验证结论,见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