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自举开关spec

楼主(2025-09-23):
最近在做一个13位SAR,差分输入,vcm-based,顶板采样,想请教下各位前辈大佬,自举开关的ENOB一般要做到多少,才会对ADC的输出SNR有一定帮助,且不会过度设计,采样开关的ENOB或SNR值如果不在matlab中建模,可以凭借一些公式或者经验来得出一个大概参考值吗?或者有没有什么论文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起码15以上,一般没问题的话都能做到17,18

网友B:
和楼上说的一样,但是留余量是给版图寄生,如果后仿能做到大于13bit我认为就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楼上说的一样,但是留余量是给版图寄生,如果后仿能做到大于13bit我认为就是可以的 ...

感谢回复哈,请问这个是您根据项目经验得出的经验值吗,这方面有没有可以参考的公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15以上,一般没问题的话都能做到17,18

感谢回复哈,请问这是您根据经验得到的大致结果吗,还是说有一些公式可以参考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哈,请问这是您根据经验得到的大致结果吗,还是说有一些公式可以参考呀
...

有效位数是根据信噪比来的,噪声你估算一下能有多少,换算成有效位数就加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