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tten后的器件版图无法识别

楼主(2025-09-23):
请问flatten后的器件版图无法识别(本身是门级电路,layout网表为单个mos管),导致LVS检查时器件无法对应,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A:
PIN和LABEL都没问题的话,看起来还是版图有地方断路,不妨把版图和电路的图片挂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和LABEL都没问题的话,看起来还是版图有地方断路,不妨把版图和电路的图片挂上来看看?
...

我检查过线应该是都连着的,但是门级电路里我没有打lable和pin,不知道和这个有关系吗?lvs中除了整体电路打的pin,其余端口都无法被识别,下图是一个反相器的错误提示,输入为cp,输出无法识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检查过线应该是都连着的,但是门级电路里我没有打lable和pin,不知道和这个有关系吗?lvs中除了整体电 ...

里面的门级电路要打PIN的,而且名字要和symbol对应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门级电路要打PIN的,而且名字要和symbol对应上

确实是这个问题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