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ndgao电路启动问题

楼主(2025-09-23):
遇到一个Bnadgap启动锁死的问题,这个电路因为amp使用的是n管,所以为了保证输入管工作正常,增加了R2和R3,提高输入电压。然而这样导致启动时,存在Vp下拉,Bisa管电流很大,amp电流过高,AB点 amp的输入也过高,启动直接锁死。简单来说,就是输入电压超过运放输入范围。对于这个问题,不知道各位有什么见解。

楼主:
目前有几个解决办法1.运放的电流自己产生 2.R2/R3上面同时增加电阻,压一下输入电压 3.运放电流限流。虽然仿真都能过,但是感觉很不踏实

楼主:
把R3上面没电阻的支路删掉,回到传统架构就可以解决,其实和思路2是一样的,但是改回传统架构能更好通过评审哈哈

楼主:
这个原本的架构是amp是尾电流管用的电阻,不需要R2和R3,稍微改动一下,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