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连接的本征管能否合并放置在同一个P阱阻挡层里?

楼主(2025-09-23):
             各位大神,用两个本征管做成的差分对,这两个管子源连接相同接avss,漏极和GATE连接不同,这两个管子能共源合并吗,就是两个不同连接的本征管放在同一个P阱阻挡层里,这样可以吗?同一个P阱阻挡层里的本征管,是不是一定会同时打开?

网友:
可以DAABBBBAAAABBBBAAD类似这种进行匹配,将他们的S进行合并,但他们是否工作开启不是由G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