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直流扫描曲线上有个凹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9-23):
基准源如图,在0-10℃的时候曲线上有个凹点,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救救孩子吧~/(ㄒoㄒ)/~~

楼主:
就是图片上这里,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在不平滑的温度点附近,电路工作点发生了变化。盲猜是启动电路的问题,其次可能是运放的工作点问题。启动电路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查一下启动电路是不是有漏电,运放是不是有管子进线性区了

楼主:
多谢二位的回答!刚才我把扫描的温度范围缩减到5-10℃,仿真完之后,又把扫描温度范围调整到了-40~125℃,温度曲线上的那个凹点就消失了,我猜可能是软件存在的bug导致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二位的回答!刚才我把扫描的温度范围缩减到5-10℃,仿真完之后,又把扫描温度范围调整到了-40~125℃, ...

应该不是运放的问题,之前的时候我也在这个温度范围内查看过运放中各个管子的工作状态,均无管子进入线性区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过几天再仿真就可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