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inboost后仿问题

楼主(2025-09-24):
小弟在做flod-cascode+gainboost的单级运放,采用TSMC的22nm工艺,3.3V电压,版图画完后仿发现辅助运放输入端存在0.3mV的电压差,经过辅助运放放大后,到cascode管的Gate上有40mv的电压差;运放输出电压分别为2.3V和1V,ac增益掉了将近30db,输出共模借助cmfb可以稳定,但差模失调电压太大了,有大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谢请大神指点一二。(电路在公司里所以不方便贴图)(前仿PVT都已经通过)

楼主:
补充一下,提参只提了NORC,想问一下这样的话金属线长短不匹配等引入的失配是不是就不体现在仿真结果里?请大佬指点

楼主:
发现有别的帖子说过,将gainboost运放接成闭环去仿真就好,试验结果确实如此(R+C+CC)。但是做的运放是用在DT sdm里面的,电容作为反馈元件,初始状态如此大的失调确定不会产生影响吗?求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看一下WPE相关的参数?可能是重要的管子离井边缘距离不一样导致vth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