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布局布线和网表求助

楼主(2025-09-24):
家人们请问网表中注释掉的地方出现在网表文件中正常吗,因为我在做innovus布局布线时cts报错说clk接了两个网表中没有的module,我查阅论坛应该是网表和lef对不上,我搜索发现就是注释这里(出现问题时没注释)可能,请问家人们是我综合网表出了问题吗?

网表节选:

  wire thermometer_decoder_0_inst_sub_24_29_n_984,
       thermometer_decoder_0_inst_sub_24_29_n_989,
       thermometer_decoder_0_inst_sub_24_29_n_994;
  /*DSM_SPI_system_clk_divider_0_0 clk_divider_0(.CLK_100M (clk),
       .CLK_10K (CLK_10K), .CLK_10K_N (CLK_10K_N), .CLK_1K (CLK_1K),
       .CLK_1K_N (CLK_1K_N), .CLK_1M (clk_divider_0_CLK_1M), .RST_N
       (rst_n));
  DSM_SPI_system_register_0_0 register_0(.CLK (clk), .DEN_IN
       (register_0_den_in), .DIV_RATIO_IN (register_0_div_ratio_in),
       .LDO_EN (LDO_EN_0), .NUM_IN (register_0_num_in), .ORDER_SEL_IN
       (register_0_order_sel_in), .READ_ADDR (spi_slave_0_tx_addr),
       .READ_DATA (register_0_read_data), .READ_EN
       (spi_slave_0_tx_valid), .RL (RL_0), .RST_N (rst_n), .SEED_EN1_IN
       (register_0_SEED_EN1_IN), .SEED_EN2_IN (register_0_SEED_EN2_IN),
       .SEED_EN3_IN (register_0_SEED_EN3_IN), .SEED_IN
       (register_0_seed_in), .SEED_MODE_IN (register_0_seed_mode_in),
       .TRIM2 (TRIM2_0), .WRITE_ADDR (spi_slave_0_rx_addr), .WRITE_DATA
       (spi_slave_0_rx_data), .WRITE_EN (spi_slave_0_rx_valid));*/
  CKBD0BWP12T g9345(.I (spi_mosi), .Z (n_591));
  CKBD0BWP12T g9344(.I (spi_cs), .Z (n_549));
  CKBD0BWP12T g9346(.I (spi_sck), .Z (n_550));

网友A:
clk_divider_0 register_0 是harden吗?不是的话,网表里面搜索一下又没有module?没有的话应该是flist不全。估计跟lef没太多关系的,因为不像是一个hard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_divider_0 register_0 是harden吗?不是的话,网表里面搜索一下又没有module?没有的话应该是flist不全 ...

我也觉得这两项不像harden了,去找了找确实是flist不全,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