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NW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5-09-24):
如上图所示,我发现了两种DNW的结构,现在出现分歧,我觉得两种可能都是对的。但是现在lvs基本是第二种。可能是我没描述清楚问题。具体如下:

现在有两张图,他们的区别是黑白图的DNW是直接能封住表面的,彩图的是需要用Nwell来封的。主要表现是nmos的衬底隔离需不需要nwell。同事说黑白图他认为是对的,ntap只是用来提DNW的电位。我认为的是彩图的那种,dnw是一种类似埋层的高能离子注入的一层,负责上下分层隔离,边界和其他的大地隔离是需要nwell来切断的。同事说黑白图是他一直学的,肯定是对的,而我做版图一直是按彩图来的也没问题,同事就怀疑lvs rule出问题了,他觉得不用nwell封边应该能过lvs才对。所以出现了我们的认知不同,但谁又说服不了对方,又找不到有力的反驳证据。后面我就想着是不是有可能是工艺演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或者不同工艺的原因?两者都是对的,但是也找不到相关的文献或者资料。就来求助了,也没有什么命令的语气,就是想简单明了的说明问题。让各位产生误会,抱歉。

补充内容 (2025-9-29 14:57):
      真正的意见分歧就是:DNW能否不用NW封住边界,就能独立分离出一块PSUB,形成NMOS的衬底?(黑白图结构可以,彩图结构不行)

网友:
求助为啥要用命令的语气呢?你是老板给我们发工资了?

现在的先进工艺DNW是单独一张mask,跟NW是不同的步骤,从工艺角度来说第二张图没有任何问题,第一张图应该只是表述方便

网友:
DNW的作用就是隔离一块单独的区域,而对于DNW接的电位是根据工艺和电路设计要求来的,有的时候需要接最高电位或者次电位,而有的时候只需要和PMOS器件接的电位一样即可,具体的最高电位、次高电位、高电位取决与电路中出现多少电位,然后咨询电路设计者确认电路总共有多少电位,那个电位最高,那个电位低,,也有的工艺出现的DNW器件接的电位就是和PMOS器件保持一直的,所以你的第一个截图,DNW并没有和PMOS的Nwell接到一起,说明这个DNW器件是可以选择DNW所要接的电位的,而你的第二个截图,DNW和PMOS的Nwell接到一起,这就说明这种DNW器件的电位和PMOS所接电位是保持一致的,两种DNW器件都是对的,具体使用就看每一家工艺给出的器件Pcell和所设计的芯片要求来决定使用哪一种DNW器件。

网友:
是第三种,n管和p管下面都是dnw

网友:
必须要封边,原因是没有NW的地方就是PW,如果不封,DNW里的PW和psub上的PW就连成一片了,失去隔离的意义。LVS能过,ERC也会报错

网友A:
首先,你们陷入误区,你做DNW的前提是得有NW,DNW只不过为了隔离,把NW推深了,这个过程叫阱推,这些刨面图都是对的,只是画法不一样,原理都一样,所以,不管是那一种画法,DNW器件一定是同时拥有NW和DNW两层,别的地方你也可以画DNW,只不过有DNW的地方起到隔离作用

网友:
NW在里面 DNW在外面包围N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们陷入误区,你做DNW的前提是得有NW,DNW只不过为了隔离,把NW推深了,这个过程叫阱推,这些刨面图 ...

可以详细说下dnw的形成过程吗?没太明白,但是觉得你应该懂。,我还有个问题的例子:两个inv,但是n管的电位不一样,这时候我需要dnw隔离,我理解的如果按照黑白图来的画n管只需dnw层覆盖上,就可以隔离衬底,dnw的电位可以靠p管的nwell来拉高电位。如果按照彩图,单独深n阱无法隔离管子的衬底,所以需要dnw边沿围上一圈nw来隔离。现在按照彩图原理可以过lvs,按黑白图是过不了的。这是为什么?当然这只是侧面验证彩图正确。所以可能是我对这个dnw形成还是理解不正确,无法理解黑白图的dnw,同时引用一个不知名老外写的东西 Using Deep N Wells in Analog Design-CSDN博客 这个和我想得一样,但是我觉着不足以说明问题

网友:
不要揪着名字不放。其好好看看工艺文件。包括器件剖面图,和mask tooling等相关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说下dnw的形成过程吗?没太明白,但是觉得你应该懂。,我还有个问题的例子:两个inv,但是n管的 ...

DNW是一个高能量离子注入形成的。首先,两个inv的nmos电位不一样,如果你只需要过LVS,直接在一个nmos管子上面盖psub2,具体这个psub2根据你用的PDK找,可能名字不一样。其次,如果真的是电位不一样,那么你的有一个nmos管子必须电路上面是DNWnmos管子以及版图也是DNWnmos管子,那么使用DNW器件就必须得有DNW这一层,一块衬底上,只有有了DNW,那么DNW所包围的区域就已经是一块独立的衬底,此时有两块衬底,已经是隔离开了的。DNWnmos在版图上的具体形状,器件在里面,外面第一圈是Pring,给DNWNMOS一个衬底电位,最外面的一圈是Nring,给DNW提供一个电位,此时就出现DNW和NW两个层,最后,不管是你NW把DNW围在里面,还是DNW把NW围在里面,你的LVS都能过。需要注意的是,每一种刨面图都只是为了把器件层次展现出来,多少会存在差异,建议查看自己design rule文件,都会有刨面图的,实在不行,就把器件的全部参数打开,就会出现所有的东西,包括外圈的环这些都会显示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说下dnw的形成过程吗?没太明白,但是觉得你应该懂。,我还有个问题的例子:两个inv,但是n管的 ...

不管是黑白图,还是彩图,你都需要接电位,你自己都说出来了,黑白图你靠P管的Nwell接了电位,只是黑白图没有标出Nwell这个字样,让你们有分歧,彩图不可能单独DNW隔离不了管子的衬底,当有DNW,就是一块独立衬底,你画NW的目的,是为了给DNW提供电位,并不存在需要NW来隔离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黑白图,还是彩图,你都需要接电位,你自己都说出来了,黑白图你靠P管的Nwell接了电位,只是黑白图 ...

明白你说的意思,dnw存在就是形成了独立的隔离的阱。我一直认为dnw和埋层结构类似时一个存在,不能单独形成管子衬底隔离,是存在于衬底有一定厚度的N注入层,距离管子安全距离的东西。你和我同事说法相同。但是现在按照能形成独立衬底的方式画lvs时有错误的,基本上几个方追都是这种,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我还是想找到资料来学习下,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关的。扭转固有认知还是比较困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你说的意思,dnw存在就是形成了独立的隔离的阱。我一直认为dnw和埋层结构类似时一个存在,不能单独形 ...

你可以截图吗,看看你是怎么画的DNWNMOS器件和连线,为什么LVS会报错。

网友B:
首先, 黑白图只是示意图,用你的话讲,"DNW能直接封住表面"这个理解是不对的,无论哪个fab的工艺都是DNW-> NW-> N+这样浓度逐渐增加,结深逐渐减小的结构,然后连接CONT/MET出去。所以版图设计中用“NWELL封边” 是正确的做法。  之所以你同事不用“封边”也能过LVS, 大概率是DNW区域存在其他NWELL, 例如PMOS的bulk, 充当了DNW的接触。  补充一句: 虽然DRC/LVS 不会检查,但是DNW设计用"NWELL封边"是强烈推荐的做法,高浓度的NWELL/N+可以防止LU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黑白图只是示意图,用你的话讲,"DNW能直接封住表面"这个理解是不对的,无论哪个fab的工艺都是DNW-> ...

您的回答和我的想法一样。我同事认为DNW独立成阱,能够独立分离psub做衬底给Nmos用,NW加上N+引出只是为了给dnw一个高电位。所以当他吧一个dff的stdcell用dnw包上,但是没画nw没封边的情况下lvs时报错,他就认为lvs rule写的有问题,这种应该是能过的,因为原理如黑白图。而我认为的是彩图这种,和你说的一样,但是同事说他学的就是黑白图那种,非常肯定是正确的。。DNW产生分歧了,但是没有资料或工艺的人解释清楚。说的都是大家已经知道的知识。

        真正的意见分歧就是:DNW能否不用NW封住边界,就能独立分离出一块PSUB,形成NMOS的衬底?(黑白图结构可以,彩图结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截图吗,看看你是怎么画的DNWNMOS器件和连线,为什么LVS会报错。

字符限制回答了,贴不了图

网友C:
黑白图和彩图完全是不同工艺流程和不同的DNW定义。你们不看design rule吗? 一般来说device cross section就能解决你的问题。这种属于很基础的问题,但是跟process相关性很高的。我觉得稍微学过半导体期间就不会对这个产生误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白图和彩图完全是不同工艺流程和不同的DNW定义。你们不看design rule吗? 一般来说device cross section ...

designrule上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designrule上没有

design rule相关的文件有很多的,你们用的那个fab的process?基本上所有的fab都提供这个文件。这类文件至少十个以上,还有fab提供上百的文件。如果没有相关文件可以让你们的cad去fab下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designrule上没有

如果真的没有,还不换fab。可以通过研究lvs和drc文件来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的没有,还不换fab。可以通过研究lvs和drc文件来找到答案。

你说哪个工艺的designrule有,我去翻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哪个工艺的designrule有,我去翻翻

基本上所有的都有呀,tsmc umc gf hhgrace csmc xfab,东部.....。
一般esd文件, cross section,器件的电学特性,都是会给全的。你们不会是只看一个layout的文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回答和我的想法一样。我同事认为DNW独立成阱,能够独立分离psub做衬底给Nmos用,NW加上N+引出只是为 ...

我明白你的问题了,核心在于DNWELL中的PWELL (也就是NMOS的bulk).   关键在于其他同仁的回复,要去看design rule, 看器件剖面图。
因为隔离型器件不同的fab在不同的节点有不同的工艺实现,(以下为我个人猜测,具体可以通过JDV 查看NWELL/PWELL mask图形确认)。
譬如你左侧的黑白图,可以理解为DNwell是表面注入,高温推结形成,所以这个DNWELL的结构类似NWELL, 但比NWELL 结深浓度低。 典型的特点,DNWELL内部为N型, 所以可以看到有独立的PWELL注入, DNWELL中的NWELL必须为DNWELL同电位,大概率DNWELL中非PWELL区域为普注NWELL, 所以版图设计中不需要包NWELL。
右侧彩色图,DNWELL的实现应该是NBL,就是埋层实现,DNWELL内部为P-epi, 是P型, 大概率非NWELL区域会普注PWELL,这时PWELL必须为同一电位 。 这种工艺由于NBL埋层的深度,需要另外设计NWELL或者DNWELL 作为NBL的纵向连接,所以版图设计中必须包NWELL。

所以实际设计中,不用纠结是不是rule写的不对,尤其是大厂/成熟工艺一般不会有这类问题,根据DRC结果修改版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