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用四层基板做射频PA的输出匹配,金属层改怎么分配?

楼主(2025-09-24):
我想做一个PA四层基板的仿真,要实现的电路和图1类似,但是不知道金属层要怎么分配。
之前了解到4层的射频电路板,是如下分布:顶层(信号层)——内层1(接地层)——内层2(电源层)——底层(信号层)
但是芯片基板的最底层都是引脚PAD和接地PAD,好像不能按射频电路板的思路来做。

想请教下大佬们,四层基板的话,各层金属要怎么分配?
我的想法是图1框框中的这个电感用Cu_1、Cu_2这两层实现,然后Cu_3铺接地层,最下面的Cu_4做PAD。
有没有大佬能指点下,这么分配是否可行?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电感尽量走顶层,可增加Bonding-wire来作电感,尽量别走其他层,介质损耗、电源干扰和边界条件等带来的非线性会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尽量走顶层,可增加Bonding-wire来作电感,尽量别走其他层,介质损耗、电源干扰和边界条件等带来的非线 ...

想再请教下,如果顶层做电感,底层又是引脚和接地PAD,中间两层金属要怎么使用?

比如说Cu_2 层铺地,然后Cu_3层走电源,这么做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再请教下,如果顶层做电感,底层又是引脚和接地PAD,中间两层金属要怎么使用?

比如说Cu_2 层铺地,然 ...

可以,可做多种方案考虑。

楼主:
好的,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