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完全看不懂的LDO分析,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5-09-24):
遇到了一个LDO,分析不清楚两点,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输入电压为6-18V,输出电压为5V

1.该LDO左半部分接的电容与电阻不懂为啥要这么接?
2.两个运放的作用在哪里?

网友A:
猜测:1)补偿;2)PSRR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1)补偿;2)PSRR提高

可以详细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
用visio或者草稿画出简略图吧,方便自己做笔记也

网友B:
几点建议吧:
1. 指标需要更清楚一点,capless和cap couple差别很大的,2mA的自用regulator和100mA的regulater差别还是很大的;
2. 连接关系用highlight marker比netlist highlight还是好很多的;
3. 器件摆放间隔是有讲究的,能看不重叠看清楚,也能fit时能看清楚;
回到你的问题:
1. 感觉是补偿;
2. 下面那个运放是主环路,上面那个你确定是运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点建议吧:
1. 指标需要更清楚一点,capless和cap couple差别很大的,2mA的自用regulator和100mA的regula ...

嗯呢 确定是一个运放,但上面那个环路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呢 确定是一个运放,但上面那个环路看不明白

确实要画个草图,从那3个图上看不到细节信息,其他人没法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