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传输门器件方向问题

楼主(2025-09-24):
如题,楼主最近在仿真开关时发现一个问题,CMOS传输门的器件如果方向倒置会导致仿真结果不同,如图一和图二,当漏极和源极连一起时和漏对漏时仿真结果会有差异,后面发现漏对漏的结果可能要合理一点,但是理论上这个地方MOS的方向不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吗?(虽然源漏的掺杂浓度可能不同,但实际制造过程可以一致?)

以及在漏对漏的情况仿真出来的传输门电阻(PMOS||NMOS)曲线和漏极电压曲线如图三,好像跟网上其他马鞍线不太一样,网上看到的马鞍线应该是中间高阻值最大,我的好像反过来了,中间的阻值是最低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tg1

tg1

tg2

tg2

tg3

tg3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啊

网友A:
检查一下网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网表试试

virtuoso怎么检查网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