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DMOS不同后缀(HSD、LSD、Isolated)的区别

楼主(2025-09-24):
小弟是模拟IC设计萌新,最近在设计中需要用到一个LDMOS,在选管子的时候发现同样耐压的LDMOS有不同的后缀(剖面图附后)。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三种6V NLDMOS的区别,以及每种管子的适用情况。
我个人的一些理解是,LSD的管子是没有隔离的,衬底和源极一起接地,适用于源极接地的低边应用。HSD和Isolated的管子有隔离环,适用于高边应用,但二者的具体区别又有些不清楚。请大佬指教

HSD

HSD

ISO

ISO

LSD

LSD

网友A:
应该就是ISO应用场景更广,但是面积最大,用的MASK最多;HSD,里面DRAIN和ISO是接一起的,强制等电位了。

ISO比HSD多个DNW的隔离,把DRAIN和ISO分开了。再对比下同样W/L下的版图面积就更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ISO应用场景更广,但是面积最大,用的MASK最多;HSD,里面DRAIN和ISO是接一起的,强制等电位了。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不知道您能不能举一个只能使用ISO,而HSD不可以的应用场景呢?我想象了一个场景:在某个电路的启动过程中,LDMOS存在源极电压高于漏极电压(漏极电压并未接在VDD)的情形,如果这个LDMOS采用的是HSD,那么由于漏极和和隔离环时接在一起的,所以源极与隔离环的PN结可能会导通,也许会导致闩锁(我不确定),但如果这个管子采用ISO,隔离环可以接在VDD,那么就会避免这个问题。不知道我想象的场景以及分析是否正确,请您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