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us综合多个rtl文件怎么指定顶层模块

楼主(2025-09-24):
本来我以为综合器知道哪个是顶层模块,我也保证了脚本中set DESIGN ()和顶层module名字()相同,为什么综合出来随便把其中一个引用的模块作为顶层了呢?端口也就完全不对,想请问大家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以及有么有语句指定顶层文件?谢谢大火!

楼主:
找到了问题了,原来网表文件里有两个module,我需要的顶层文件的module在下面。

网友:
如果 DESIGN 不是工具规定的特殊变量(一般特殊变量都是小写),那 set DESIGN xxx 就只是设置了名为 DESIGN 的普通 Tcl 变量,没有特殊效果。你要看看 elaborate 时有没有用到这个变量,比如 elaborate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