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epprobe使用求助

楼主(2025-09-24):
如题,我按照说明书的方法,将要观测的node填到了Hierarchical Node里面,仿真结束后,plot c这个net,电压是0,直接plot  /I0/net40是有电压的

网友A:
/要变成\/,写成I0\/net40,前仿的话可以I0.net40
我一般是把后仿的分隔符/设置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变成\/,写成I0\/net40,前仿的话可以I0.net40
我一般是把后仿的分隔符/设置为. ...

现在我想观测I2里面的net1,我的deepprobe已经设置成I2\/net1了,仿真结果,VS(“I2/net1”)有数据如下
VS(“c”)还是没数据,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想观测I2里面的net1,我的deepprobe已经设置成I2\/net1了,仿真结果,VS(“I2/net1”)有数据如下
...

/I2/net1,I2.net1,I2\/net1都试过了,VS("c") plot出来始终为0。我的仿真是dc分析,温度区间扫描

网友B:
把内部要看的节点 save 一下,然后看网表里 .save 语句里的节点 格式是怎么样写的, 然后直接复制到 Hierarchical Node里。 我记得是用.分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内部要看的节点 save 一下,然后看网表里 .save 语句里的节点 格式是怎么样写的, 然后直接复制到 Hierar ...

可以详细说说怎么save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想观测I2里面的net1,我的deepprobe已经设置成I2\/net1了,仿真结果,VS(“I2/net1”)有数据如下
...

c不要悬空,接个什么其他东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不要悬空,接个什么其他东西看看

试过接1TΩ的res,还是0
下面是我的配置方法,我按照eetop上另一篇帖子提及的,instance preservation也配置好了IPRB1
下面这个图,I2.net1,/I2/net1,\/I2\/net1都试过

save all的配置

楼主:
看了netlist,我的deepprobe(图中的IPRB1),看上去语法好像不对,按照说明书应该是IPRB1(I2.net1 c),但是我这里 是IPRB1(nil c)

网友C:
写I2\/NET1,你写的都不对,确认好你instance name没错,net名字没错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I2\/NET1,你写的都不对,确认好你instance name没错,net名字没错就行

你好,改成这样大写还是无电压

楼主:
破案了各位,Hierarchical Node as Design Var不能打勾

网友:
use I2.NET1

网友:
where NET1 name of ware in I2

网友:
I just used what you wrote, use exact instance name and wire 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