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工艺库讨论

楼主(2025-09-24):
Rt,在蒙卡时看到TSMC提供了如下四个库,之前一般用Case2下的库做蒙卡。
请教各位大佬两点:
1. TTG和TT有什么差异?即仅考虑Global Variation和考虑了Global+Local Variation两种情况下,TT工艺角是会发生偏移吗
2. Case3中只有Local Variation,那和TTGlobalCorner_LocalMC有什么区别?
谢谢各位!

网友:
Local是相邻两个器件的mismatch导致的,而Global是die to die,wafer to wafer,lot to lot的工艺波动导致的

网友:
问题1:TT与TTG两个corner是相同的,都是typical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