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无法使用victory process

楼主(2025-09-24):
请教一下silvaco的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According to the message here says:
VICTORY PROCESS / VICTORY MESH are not available... you may have Victory Process (1,9,0)  but you don't have Victory Mesh (1,19,0) licensed;

网友A:
It says not available on Windows
Have you tried Linux version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t says not available on Windows
Have you tried Linux version ?

his last message....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23&pid=11550120

the first message of the post...
https://bbs.eetop.cn/thread-630823-1-1.html

That file doesn't have Victory Mes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is last message....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630823&pid=1 ...

Not an expert for this just read somewhere else for 2019 version

The following tools are not available on the Windows platform:
AccuCell Spayn
AccuCore Spider
Catalyst AD Stellar
Catalyst DA Utmost III
Clever Victory TCAD Simulators
Exact VWF
Quest
The following tools have limited capabilities on the Windows platform:
Deckbuild
DevEdit (Only batch mode support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t an expert for this just read somewhere else for 2019 version

Nai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