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进行STA时,两异步时钟设置asyn+allow_paths和不进行设置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9-25):
如题,我发现两异步时钟如果设置set_clock_group-asynchronous -allow_paths -group {clk1} -group {clk2},直接report timing的结果似乎和不进行时钟组设置相同?但是时钟组设置时不加allow_paths选项则区别很大,直接不检查异步时钟之间的路径,但这样异步时钟之间的路径没办法进行max_delay约束。那请问同设-asynchronous -allow_paths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很有趣的问题,能不能贴个timing对比截图看看呢?
我一般会加上allow path,有特殊timing的附带max delay,确实没试过不加会怎么样

网友B:
allow_path+max_delay这种做法是将cdc的检查放在主的func sdc mode里面,优点是在做signoff的时候,不需要一个单独的max_delay mode去做cdc检查,少一个mode,但缺点也很明显,这么做的时候,designer 提供的max_delay约束一般是不够准确的,综合时,有可能因为max_delay设置的不够大而挡住本该优化的path,从而导致max_delay的值需要反复的调整

网友C:
加上之后,一些CDC的exception constraints 可以生效,SI分析的timing window仍然按异步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之后,一些CDC的exception constraints 可以生效,SI分析的timing window仍然按异步的算 ...

我目前尝试,不设置asyn和allow_paths,exception constraints 一样可以生效,是这样吗?

SI的timing window不同,通过什么命令可以看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趣的问题,能不能贴个timing对比截图看看呢?
我一般会加上allow path,有特殊timing的附带max delay, ...

抱歉,服务器上不方便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ow_path+max_delay这种做法是将cdc的检查放在主的func sdc mode里面,优点是在做signoff的时候,不需要 ...

感谢回复,我目前的困惑是设置asyn+allow_paths和完全不设置asyn+allow_path报告的timing违例完全一致,不清楚asyn+allow_paths设置起到了什么作用?

网友(2025-11-14):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目前的困惑是设置asyn+allow_paths和完全不设置asyn+allow_path报告的timing违例完全一致, ...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因为用allow_path搞cdc有点卡sdc命令的bug,感觉设了异步组又加allow path纯纯左右脑互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