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Min_cut DRC violation如何处理

楼主(2025-09-25):
如题,求助有经验的大佬

Min_cut DRC violation一般如何处理啊,感谢感谢

网友A:
先跑一下calibre drc,看看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跑一下calibre drc,看看是否有问题。

好的 谢谢

我试着用editPowerVia ,想让工具帮我去更改一下via的数量,但是行不通,请教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工具指定更改这一类的vi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