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完成后没有tr0文件,语法格式没问题

楼主(2025-09-25):
用的hspice user guide里面的反相器的例子,然后运行完成后没有tr0文件,print出来,结果是正确的,但是就是找不到tr0,lis文件里面也没error,求解
下面是官方反相器的例子:

.OPTION POST
.TRAN 200P 20N
.PRINT TRAN V(IN) V(OUT)
.PROBE TRAN V(IN) V(OUT)

M1 OUT IN VCC VCC PCH L=1U W=20U
M2 OUT IN 0 0 NCH L=1U W=20U
VCC VCC 0 5
VIN IN 0 0 PULSE .2 4.8 2N 1N 1N 5N 20N
CLOAD OUT 0 .75P
.MODEL PCH PMOS LEVEL=1
.MODEL NCH NMOS LEVEL=1
.END

网友A:
.OPTION POST
Saves simulation results for viewing by an interactive waveform viewer.
Syntax
.OPTION POST [= 0|1|2|3|ASCII|BINARY]
Default Value if option is not specified in the netlist: 0; Value if option name is specified
without a corresponding value: 1
Description
Use this option to save simulation results for viewing by an interactive waveform viewer
and to provide output without specifying other parameters.
The defaults for the POST option supply usable data to most parameters:
• POST=0: Does not output simulation results.
• POST=1, BINARY: (Default, if POST is declared without a value) Output format is binary.
• POST=2, ASCII: Output format is ASCII.

SPICE 的“第一行规则”
  • 第一行始终被当成标题卡 (title card),不管写什么。
  • 只有从第二行开始,才会被解释为 netlist、控制语句、模型等。

应该是你的 sp 文件第一行就是 .OPTION ,被 hspice 当成标题卡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CE 的“第一行规则”
  • 第一行始终被当成标题卡 (title card),不管写什么。
  • 只有从第二行开始, ...

  • 厉害,还真是的,我把.option post换了个位置就OK了,大神牛啊!!!

网友:
    你的第一行始终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