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设计中,导入数据,lef有格点错误

楼主(2025-09-25):
问题解决

网友A:
看一下drc rule中的check grid是多少,Tech LEF中的check grid是多少。再看这个IP是否需要对应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drc rule中的check grid是多少,Tech LEF中的check grid是多少。再看这个IP是否需要对应的精度。 ...

都是0.05,我这个IP不需要,我自己做的

网友:
如果DRC_Rule是0.05,那么你自己画的IP从Log来看某些Shape{可能是Boundary/或者Pin}是0.001。

“我这个IP不需要,我自己做的” 这个意思是你的IP不需要检查grid 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