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运行报错

楼主(2025-09-25):
更换新工艺后,starrc运行报错,提是无法解析读取的.nxtgrd文件。目前可以确定该文件的路径是正确的,以及starrc的脚本也没有问题,会是fab提供的这个.nxtgrd文件有问题吗?(我觉得大概率是这个文件有问题)有无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1. 看一下xtract_part1.sum的内容。
2. 看一下这个nxtgrd是工具哪个版本产生的,找对应的版本/或者相近的更新的版本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看一下xtract_part1.sum的内容。
2. 看一下这个nxtgrd是工具哪个版本产生的,找对应的版本/或者相近的更 ...

感谢回复!我已经反馈fab了,同样的脚本,别的库的就能正常产生spef文件,让他们帮忙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