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异步SAR ADC的采样时钟

楼主(2025-09-25):
想问问各位大佬异步SAR ADC的采样时钟该怎么生成呀,现在我有一个40M的时钟,ADC采样率也是40M,想要一个占空比比较小的采样时钟,大约2.5ns左右。

网友A:
常规的异步sar logic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的异步sar logic即可

大佬,请问具体是怎么做呢。因为我只有一个占空比50%的40M的主时钟,目前我是拿RC延时后的时钟与主时钟相与得到的采样时钟,但是高频输入下时钟抖动影响有点大。

网友B:
可以类似的用电流受限的反相器去做延时,只会影响其中一个边沿,用另一个边沿去做采样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类似的用电流受限的反相器去做延时,只会影响其中一个边沿,用另一个边沿去做采样沿
...

我好像明白了一点,就是用主时钟的边沿去做采样时钟的上升沿这样时钟抖动就会小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