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us综合后slack显示unconstrained

楼主(2025-09-25):
如图,请问大伙这种可能是因为什么不显示数值呢?

附上sdc文件:

################################################################################################################
#create_clock                      -name VCLK           -period 10000  -waveform {0  5000}
#create_clock                      -name VCLK_N         -period 10000  -waveform {5000  10000}
create_clock  [get_ports  CLK]    -name CLK               -period 10000  -waveform {0  5000}

#################################################################################################################
set_clock_latency  50  -max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0.5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0.5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transition -min -fall 50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transition -min -rise 50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transition -max -fall 50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transition -max -rise 50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transition  0.5  [all_clocks]

set_output_delay  -max 200  -clock VCLK [all_outputs]

#################################################################################################################
set_input_delay -max 200 -clock CLK          [get_ports CLK]
set_output_delay -max 200 -clock CLK          [get_ports CLK]
#################################################################################################################
set_drive 100  [all_inputs]
set_load   1   [all_outputs]

set_time_unit -picoseconds
set_load_unit -femtofarads

网友A:
input delay没设。另外为什么会是SE pin?没有DFT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 delay没设。另外为什么会是SE pin?没有DFT设置?

请问什么是SE pin,什么是DFT设置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是SE pin,什么是DFT设置哇

理论上来说SE pin是scan enable,如果没有特殊设置或者禁用scan register,SE可能当作function的逻辑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SE pin是scan enable,如果没有特殊设置或者禁用scan register,SE可能当作function的逻辑使用 ...

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