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佬门,第一次做top,不知道io用什么类型?

楼主(2025-09-25):
问题解决

网友A:
要用多少V 这个不是根据应用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多少V 这个不是根据应用来的?

我不知道应用的信息,设计只提供了一个netlist跟sdc

网友B:
让设计提供顶层线路,根据线路里的IO类型去放,最后跑lvs,不是也要线路吗,线路肯定是前端设计啊,后端怎么选IO类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设计提供顶层线路,根据线路里的IO类型去放,最后跑lvs,不是也要线路吗,线路肯定是前端设计啊,后端怎 ...

佬,意思是说,我按照V里面的IO类型去选择摆放IO类型,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佬,意思是说,我按照V里面的IO类型去选择摆放IO类型,是这个意思吗?

纯数字的线路吗?

网友A:
你放IO 本来就要根据.v来的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数字的线路吗?

不是很能理解,设计说他给的就是TOP netlist,里面是不含IO信息的,我找了一下,netlist只有个端口名字,不清楚用啥类型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放IO 本来就要根据.v来的撒

我感觉也是这样,.V定义好类型,P/G的话,就自己添加,再跟设计说加几个,现在设计说,V里面没有,要我自己去搞,我一没做过,二也不懂,搞不会了

网友:
大部分IO都是根据verilog文件来的。但是根据实际需要要调整文件。
1.要知道自己用到的IO是什么?
2.不同的电压域如何隔离?
3. ESD考量,适当增加ESD通路
4. 还有些细节都是小技巧问题,可以调整IO文件

网友:
+1 想知道这个怎么搞

网友:
1. 按电压选

网友:
1. 根据电压domain选择
2. 根据IO功能选择
3. 根据封装选择
4. 满足ESD规则
5. 满足IR drop, EM
选择合适的IO,满足信号需求,满足封测需求

网友C:
没有PAD INST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PAD INST ?

现在有了,之前没有(之前数据有问题),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创建电源地io,看了手册,云里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