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多环路系统stb仿真的困惑

楼主(2025-09-25):
欲仿真多环运放各个环路的稳定性。在论坛上看到两个说法,一方是说仿一个环路的时候其他环路正常闭环;另一个观点说仿一个环路的时候其他环路直流闭环交流开环。

挺让人困惑的,想问下这两个说法到底那个对,还是都对,有不同的用途呢?

楼主:
贴一个Deepseek的回答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模拟IC设计中一个常见且关键的困惑点。这两种说法都对,但它们有不同的物理意义和适用场景。选择哪种方法,取决于你要分析的是哪个环路的稳定性,以及该环路在实际工作中的状态。

让我们来深入剖析一下。

核心原则:稳定性分析的本质

稳定性分析(如STB分析)的核心是:在某个特定的工作点(DC工作点)上,断开你关心的反馈环路,注入一个交流小信号,看环路增益的频响特性(相位裕度、增益裕度)。

关键就在于“在某个特定的工作点”上。这意味着在AC分析的整个频段内,电路的其他部分必须保持其直流工作状态不变,这样才能得到有意义的开环传输函数。

两种方法的辨析与应用场景

方法一:仿一个环路时,其他环路直流闭环、交流开环

这是最常用、最标准的方法,尤其适用于分析主信号通路的稳定性。

•   操作:在需要分析的主环路上插入STB探针(如stb分析)。对于其他辅助环路(如共模反馈环路CMFB、偏置环路等),你需要确保它们在交流小信号下是开路的,但同时维持了正确的直流工作点。

•   如何实现:通常通过在辅助环路的反馈路径上串联一个大电感(L=1G 或 L=1T)并联一个大电容(C=1G 或 C=1T)到地来实现。电感对DC短路(保持DC环路闭合),电容对AC短路到地(在交流频率下将节点钳位,相当于断开环路)。

•   物理意义:这种方法问的问题是:“假设所有辅助环路都是理想的(瞬间建立并稳定),那么主信号环路的稳定性如何?” 这反映了电路在正常工作(所有环路都闭合)时,主环路自身的稳定特性。

•   适用场景:

    ◦   分析运算放大器主差分环路的相位裕度。这是最常见的应用。

    ◦   当辅助环路(如CMFB)的带宽远高于主环路时,可以近似认为它们能理想工作。此时分析主环路稳定性就用此法。

如果不这样做(即让辅助环路也交流闭合),会发生什么?
你测量到的将是主环路和辅助环路相互作用后的“等效”稳定性,而不是主环路自身的稳定性。如果辅助环路不稳定,它可能会让你误以为主环路也不稳定,反之亦然。这不利于隔离和定位问题。

方法二:仿一个环路时,其他环路正常闭环

这种方法用于分析环路之间的相互影响或特定工作模式下的稳定性。

•   操作:不断开其他环路,直接在你关心的环路上做STB分析。此时,电路的所有环路在AC交流分析下都是闭合的。

•   物理意义:这种方法问的问题是:“在电路所有环路都同时工作的实际情况下,我关心的这个环路的“表现”是怎样的?” 它测量的是整个系统的一个特征,而不是单个孤立的环路。

•   适用场景:

    1.  分析辅助环路自身的稳定性:比如,你想分析一个共模反馈环路(CMFB) 的稳定性。此时,主差分环路就是“其他环路”。你必须让主环路正常闭环,因为CMFB环路只有在主放大器正常工作(有正确的共模电平)时才有意义。断开主环路会使运放偏离正常DC工作点,CMFB分析也就失去了意义。
    2.  分析嵌套环路(Nested Loop):当环路是嵌套结构时(一个环路在另一个环路里面),分析内环稳定性时,外环必须保持闭合。
    3.  验证最终系统稳定性:当你已经单独验证了每个环路的稳定性后,可以用这种方法做一个“系统级”的快速检查,看看所有环路一起工作时有没有产生意想不到的相互作用。

总结与实战指南

为了帮你理清思路,可以参照以下决策流程:

你想分析哪个环路? 对其他环路应该采取什么操作? 原因

主信号环路(如差分环路) 直流闭环,交流开环 隔离出主环路自身的稳定性,避免被辅助环路(如CMFB)影响判断。

辅助/偏置环路(如CMFB环路) 正常闭环(DC和AC都闭环) 辅助环路的功能依赖于主环路建立的正确工作点。断开主环路会使分析无效。

举例说明:

一个典型的两级运放,带有共模反馈(CMFB)。

1.  目标:分析运放差分信号环路的相位裕度(主环路稳定性)
    ◦   正确做法:在输出端到差分输入端的反馈路径上插入STB探针。同时,确保CMFB环路是直流闭合、交流开路(用大电感大电容法)。

    ◦   为什么:我们想知道在理想CMFB已经建立的前提下,这个运放本身稳不稳定。

2.  目标:分析CMFB环路的相位裕度
    ◦   正确做法:在CMFB环路内部(例如,从CMFB检测网络输出到尾电流源栅极)插入STB探针。同时,让主差分环路保持正常闭合(可以施加一个共模输入电压,或者配置成单位增益反馈等稳定状态)。

    ◦   为什么:CMFB环路要稳定,前提是运放本身处于线性区(这需要主差分环路闭合来保证)。如果断开主环路,运放可能饱和,CMFB的分析就毫无意义。

结论:
你的困惑源于两种方法适用于不同对象。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是否适用于当前的分析目标。

•   说法一(其他环路正常闭环):主要用于分析依赖于主环路才能正常工作的辅助环路(如CMFB)的稳定性。

•   说法二(其他环路直流闭环交流开环):是分析主信号通路环路稳定性的标准且推荐的方法。

在实际设计中,通常的流程是:先用方法二确保每个环路自身是稳定的,然后再用方法一或者进行瞬态仿真(如大信号阶跃响应)来验证整个系统联合工作的稳定性。

网友(点评):
方法二是最终要求,方法一是中间过程。

网友:
看看『高性能数据转换芯片设计老唐学堂』公众号的智能回复。

网友:
闭环最好,通过设置不同的probe可以把每一个环路的stb都仿出来